请教OPC中的Historic Data Access如何与Database系统配合?

楼主(2002-11-15):
请教高人!我觉得历史数据的记录、管理应该是database系统和应用程序的事,为什么要定义在OPC中呢?它与database二者如何配合,是什么关系呢?

网友A(2002-10-16):
OPC只是定义的历史数据访问的规范,与OPC DataAccess一样。其目的在于规范各个工业数据库厂商的产品,对外提供一个标准的接口,使得其他的数据库应用(客户端程序)都能够访问到该数据库中的数据。 所有的OPC标准都是定义一些规范,而不定义具体的实现功能。

楼主:
请问能否给我一个例子程序?好帮我入门。

网友A:
对不起,HDA的例子我也没有,在网上也不好找,原因是这样的,因为OPC基金会推出的HDA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包括各大厂商),没有听说有哪家厂商推出符合OPC HDA规范的产品,你可以再到网上搜索一下,我也会帮你找找,已有消息就会通知你。

网友B:
请问各位的回复是正确的吗?或说科学度高不高? ----一个opc入门人!

网友C(2002-11-15):
在众多OPC Package的提供商中,实现Historic Data Access的不多,一个原因是控制系统需要更安全更稳定的运行,而Historic Data Access需要吃掉许多的CPU时间片,很可能会对控制系统带来负面的影响,所有还是不实现的好。 我分析过日本横河的OPC组件包,它实现了Historic Data Access,但十分的糟糕,如果你向它的CS系统读取前一小时的历史数据,那么它会每秒为你发送一个数据,这样,你也要用一个小时来接收这些数据,所有运行起来很稳定(^_^$&)_@#$...)但没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