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画面制作

楼主(2002-11-15):
因设备的工艺所需,选用三菱F940GOT-SWD的触摸屏,在同一幅画面的左、右下角各摆放了一个触摸键,设置为开关功能,瞬动状态,地址分别为M1002、M1003;对应PLC内部程序串联,采用SET指令驱动一M99线圈。实际工艺要求同时按下这两个键才能驱动M99,但调试时同时按下M1002、M1003并不动作,分别按下时能动作,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以前用Digital触摸屏实现该功能时很正常。

网友A:
你的地址又问题 可能无法完成动作

网友B:
在一个触摸键上同时置两个位M1002,M1003即可。如有问题E我:dreamwk@163.com

网友C(2004-06-27):
请给我一个读F940GOT-SWD的软件 我的邮箱是fanzhg@126.com

网友D:
不行的,同时触摸两个区域是没有反映的,系统在同一时刻只能接受一个触摸信号。欧姆龙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