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炉房每班次煤耗计量问题

楼主(2002-11-15):
我公司锅炉房是每天四班倒,现要进行班组内部成本考核,各班组的耗煤量自然少不了。原采用电子皮带秤,上满炉仓一次,各班组可共用1--2天,这样只能考核整个锅炉房的煤用量,班组考核做不到。不知哪位可赐教方法或提供测量产品的信息。(我的e-mail: gxlzxmx@163.com)

楼主:
我公司的锅炉是链排炉,煤是在炉排上从炉门向炉尾随炉排缓慢移动,在移动中燃烧.太家帮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现场情况怎么样?可能要改变你原来的电子称量系统,你原来的设备具体是一个怎样称的,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首先谢谢HYJJJ的回复! 由于原电子秤故障多,现在都已经拆去不用了,现就是想上一个新的计量系统。原来的问题就是:如果不一次上满煤仓,而是每班用多少煤就上多少,虽然能测每班的煤用量,但上煤系统的总是在运行,耗电量很大。现在的想法:就是想在炉口能有一套计量装置最好,直接就能测出用煤多少。对于煤用量,可以用测体积的办法表示,而可以不用实际质量表示,因为我们公司在整个锅炉房的用煤量已经能控制,主要问题就是能解决班组用煤量的对比考核。不知HYJJJ有什么好方法或者好的计量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