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闭环控制与交流电机闭环控制有何区别?

楼主(2002-11-15):
求助? 步进电机闭环控制与交流电机闭环控制有何区别?

网友A:
太笼统,说详细点。

网友B:
大头 步进电机与交流异步电动机的构造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在应用场合上也不同,但对于由他们所构成的闭环控制的结构却无太大区别。

楼主:
那么?步进电机与交流电机在性能上又有何区别?应用时,如何选择?

网友C:
工作原理根本就不同,价格也有很大差别。

网友D:
步进电机是走楼梯,交流异步电动机是坐滑梯,开环就是闭眼睛,闭环就是睁眼睛。两者最大的区别是交流异步电动机闭环一般是PID调节,而步进电机闭环在不失步和丢步时是没用的,步进电机闭环与开环没多大的区别,闭环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失步和丢步!

网友E:
先把两种电机的原理及作用搞清楚后就知道了。

楼主:
凡夫俗子的论述的非常精辟,小弟明白了。 我还有个问题在什么场合优先考虑步进电机,什么样的场合采用交流电机控制?他们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F:
精密定位的系统或装置宜采用步进电机,如打印机,石英表,机器人手臂等。连续给步进电机触发脉冲时,其亦可连续运转。交流电机常用于大的拖动场合,且由于近来采用变频无极调速,使得其性价比已超过直流电机,大有取代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