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应该选何种液位变送器

楼主(2002-11-15):
请问,在纸浆浆池中应该选用何种液位变送器较好些。我这里以前使用的都是三型的差压变送器,目前多数都出现问题,现想将其中的一部分换掉 ,但价格不能太贵。

网友A(2002-03-22):
选插入式法兰1151变送器,或者投入式液位变送器 cj05@163.com

网友B:
对于浆体,首选非接触式的超声波液位计或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的价格低一些,但是如果应用场合蒸汽很大,则采用雷达式液位计的效果会更好。 如需资料或进一步的咨询,请电021-64758274或jmsipaic@online.sh.cn

网友C:
纸浆罐如带压最好用电容杆式物位变送器(罐顶应有安装位置) 如不带压可用陶瓷电容压力变送器(最好在罐底部安装,安装形式如1151探入式) 您所用的差压变送器,多数都出现问题,主要是1151电容变送器的膜片不能承受纸浆中带有颗粒的粘稠液体.因其膜片厚度为0.01mm以内,无任何刚度. 我单位生产以上两种产品 ,具体事宜可与我们联系, 航天部102所 电话:010-68383662 传真:01--68383627 信箱:htj102@163.com

网友D:
同意JMSIPAIC的观点,但安装时都应避开泡沫区和强烈反射区。 电容式请用ROSEMOUNT的最好用!安装位置避开死角和颗粒物质堆积区,如无法避免,可在隔离球阀前加装清水吹洗阀。 欢迎讨论!

网友E:
可以使用静压式的液位计。可以联系我。价格比1151变送器便宜。

网友F:
超声波,雷达,射频电容液位料位都可以应用,根据工况选型 我们自产或代理的液位料位计,包括:静压投入式(自产),射频电容(进口组装),超声波,雷达液位计为进口原装(英国) 沈阳速力强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和平区文化路3巷9号省计量院 电话:024-23918680;83890213 联系人:张文标 网站:WWW.CHINA-SENSE.COM

网友G(2002-11-15):
我公司最新开发研制的HX系列液位仪,采用专利技术“分段电容检测技术”,主要研制特种液位仪和料位仪,我们在渣油池、泥浆池等粘稠性介质都有应用经验,用户反应很好,具有很高的价格性能比。    如您需详细的产品资料,您可以登录我们网站WWW.CHXC.COM或来电联系010-63850941。联系人:叶承

网友H:
本公司(P+F)公司有这样的产品,请与我联系,TEL:13820760060

网友I(2005-10-02):
to 楼主 你们哪儿怎么用差压的,又不是密闭容器普通液位变送器不就可以了吗。 TO 金戈 请问你说的要用插入式法兰变送器,平法兰不可以吗,你们单位用的是什么?介绍一下吧。

网友J:
同意tout,用插入式法兰“压力”变送器即可。

网友K:
介质比较浑浊,建议用凸单法兰的压力变送器

网友L:
用EJA210A凸膜片的液位变速器,纸浆不会挂在变速器膜片上

网友M:
就用平膜片的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而且价格很便宜,多处有这种应用

网友N:
不管是平法兰还是凸法兰都可以。 建议使用凸法兰。 还有就是用1151还是3051了。 这要看精度,我觉得用不到太好的,特别是价格方面。 我建议用1151的。价格便宜稳定性也好。 我是淄博的。 有需要联系我。 13012707432

网友O(2005-11-05):
光电液位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K(2006-03-12):
有沉淀的话可以考虑用射频导纳电容的

网友P:
建议使用非接触式的!!

网友P:
考虑到工况环境,建议使用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在有泡沫的环境不能准确的反映液位,误差大。从便于维护和使用周期的角度来说还是非接触式的好,价格可能要高些。但使用时间长,就体现出他的性价比了!

网友Q:
上润单法兰液位变送器。

网友R(2006-04-22):
是的非接触的效果会很好的~!误差不大~!
用雷达的可以准确反映时时情况~!

网友S:
建议使用雷达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