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x7.0中如何配置odbc

楼主(2002-11-15):
fix7.0在NT4.0中如何配置odbc,我的数据库id选项不能用,提示缺少odbc元件,完全安装office也不行。(在2000系统中完全可以用)请教各位,先谢谢!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好解决,是缺少ODBC元件的缘故,你重新安装一下微软ODBC的功能。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重新安装NT OPTION PACK盘中的E:\MSSql\I386\ sqlx86.exe,此文件为压缩文件,拷贝到硬盘某个子目录中释放该文件。执行其中的Setup.exe文件安装ODBC Driver Pack 3.0

网友B:
我装的NT没有这个文件,请问那里可以找到???十分感谢!!!

网友A:
在正版NT,随带的NT OPTION PACK光盘上。自己去找吧

网友A:
客气了,互相交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