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力传感器的安装

楼主(2002-11-16):
是不是都是管接头的安装?有没有能够像温度传感器那样能深入到管内的传感器,再将信号引出到变送器的形式?我现在的安装空间比较小。 是不是常用的都是压力变送器?他们都是管接头或者法兰安装吗?

网友A:
伸到管道内和在管道上测量有太大的区别吗?

网友B:
焊接一根引压铜管到压力变送器。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我接变送器的铜管最近堵住了

楼主:
那你怎么解决的呢?是不是很容易堵住?铜管的引压口直径是不是可以任意小?

网友D:
有那种投入的压力传感器的

网友E:
引压管一般用DN10的,如果检测的介质易堵,一般用管道安装式.

楼主:
引压管还能更细吗?我的安装空间很小。

网友F:
可选择毛细管压力变送器,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E:
可以,看介质特性及压力等因素。

网友G:
我们可以提供探针式压力传感器,可以解决你的难题, 和我们联系,查阅网站:www.szjoi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