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5软件那里可下载

楼主(2002-11-16):
请问各位:S5-135可编程控制器的软件STEP5到那里下载,STEP7是否兼容STEP5?

楼主(2002-08-04):
STEP5是会被免费下载的,STEP7不能和STEP5兼容。

网友A(2002-11-16):
我也想知道~~~~~~~

网友B(2005-02-23):
我在CHINAKONG网上下载了STEP5软件,但是不知道它的KEY,无法安装,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我怎么找不到,下载载那里?连接还在吗?〉

网友D(2005-08-29):
http://www.chinakong.com 不过你要注册成为会员后才可以下载

网友E:
key是0123456789,你试一下,但这个软件没有援权的,没办法用。

网友D:
没错!我试过,0123456789或者是0022427592,两个都可以用,你不妨试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F:
装了不能用,还不好删。害人。

网友G(2010-07-01):
各位,请教帮助!!!

在北京什么地方可以买到Step5的软件,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