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及高手们!!!

楼主(2002-11-16):
变频器在加了进线电抗器后还是发生整流桥损坏和三相进线端打火?请问是否是直流侧谐波造成整流桥击穿引起三相进线短路?需要加直流平波电抗器?急!!!

楼主:
请王老师及各位高手指导指导,我很着急!!!!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呀?跟加不加电抗器没什么关系,可能是你的预充电发生故障,造成的过流所引起的。

网友B:
同意点子的说法。

网友C:
发生整流桥损坏多数是电源电压波动大!是发电机供电吗?

楼主:
各位老师及高手: 我用的是国产某品牌变频器,这种现象发生在200KW以上,我在交流输入加了交流电抗器,但还有上述损坏发生。我看了一些国外品牌变频器应用,其中讲到直流回路因为整流与逆变单元在直流端产生高次谐波,加装直流电抗器。 请问直流电抗器必要吗???

楼主:
另外: 该变频器应用场合应该说比较好,该厂对面就是供电局,而且变频器由专门的变压器供电,电网质量较好!

网友D:
你用的是垃极变频器,设计他的全是饭桶!!!!!!!!

网友D:
网侧进线电抗器:    它的作用是限制变流器换相时电网侧的电压降,抑制谐波   以及并联变流器组的解耦。它能够限制电网电压的跳跃或电网系统操作时所产生的电流冲击。电网短路容量与变流器、变频器容量比大于33:1时,网侧进线电抗器的相对电压降,对单象限工作为2%,四象限为4%。当电网短路压降大于6%时允许无网侧进线电抗器运行。对于12脉动整流单元,至少要一相对电压降为2%的网侧进线电抗器,或一台三绕组整流变压器,其二次绕组的电压偏差应不大于0.5%      输出滤波电抗器:    是限制电机连接电缆的容性充电电流及使电机绕组上的电压上升率限制在540V/μ以内。一般功率为4-90KW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电缆长度或一台变频器驱动几台电机的连接电缆总长度超过50-300M时,应设置输出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    是将迭加在直流电流上的交流分量限定在某一规定值。还用于并联变流器的直流侧解耦,降低断续极限,限制环流控制线路中的环流以及应用直流快速开关切断故障时限制其电流上升率。 hsllx: 2002-11-8 15:11:00 --------------------------------------------------------------------------------   有关电抗器、变压器资料请与我公司联系   我们的联系方式:秦皇岛市华盛隆电气有限公司    电 话:0335-8050224    传 真:0335-8059198    联系人:李 欣    邮件:huashenglong@yahoo.com.cn

网友E:
“国产某品牌”太烂,或电抗器技术指标不对

网友F:
搞错了,输入电抗器的作用不是保护整流桥,快速熔断器才能保护熔断器,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