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奇怪现象

楼主(2002-11-16):
WinCC + S7-300(3152DP,7PF00热电阻测温模块,三线制接线,无误,DP下有14台MDV变频器)。 有些点温度忽然不准,具体为:操作工见某点温度明显偏高或偏低,找维护人员。维护人员把三线制热电阻接线从端子排拆下,过5分钟再接上,温度又恢复正常。我从历史曲线可以明显看出,处理前后曲线都平滑,但有较大的错位。 请高人指点!(已请教西门子工程师,回答是不可能,但问题是存在的。)

网友A:
sorry 我也不懂

网友B:
是不是通信误码率的问题?

网友C:
西门子模块的接地要好好研究

楼主:
谢谢上面两位,但通讯误码率可能不大,因为其他点及变频器没问题。接地倒是一个问题,不知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

网友D:
找好一点的接线端子 热电阻后加一个变送器,整成4~20mA 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E:
西门子模块的接地的确要好好研究 ,本人深有体会!特别是有变频器的工程!它的干扰太大了!不行的话需要增加模拟量隔离模块!不过,隔离模块价格太高!国产的都要几百元一个!你受得了!呵,呵!

网友F:
跟我司一样,热电偶后加一个变送器还是有温度突变。

楼主:
这样的温度突变确实奇怪,不过4~20mA信号倒没有见过。热电偶我用得不太多,不敢说。这个问题我问过上海一高手,也没有解决。希望大家见仁见智。

网友D:
三线制接法,测量电压,线路稍长点,不好。 用XTR105,AM401,做一个电流变送器,电路又简单,效果肯定要好的多。

楼主:
不知道这几天有没有西门子的工程师上论坛来看,这个奇怪的问题是不是硬件原因?7PF00是刚出不久的新品,S也承认就有一个BUG,也许模块不行? 我一般是不会怀疑硬件的。

网友G:
你检查变频器的地和信号线的地,两者不要接在一起,试一试

网友H:
变频器的干扰比较大,好好研究一下接地,屏蔽!!

楼主:
本论坛有许多声讨西门子的帖子,主要说他什么都要钱,特别是模拟量处理能力差。

网友I:
以我个人的意见,肯定是信号存在干扰,多花点时间,找出干扰源

网友J:
本人在使用西门子S7--200的过程中发现程序里-|N|-的功能不稳定,有时侯不动作。敬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