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教Delphi中进制转换问题

楼主(2002-11-16):
我用Delphi写工控机程序,不知是不是适合呢。我想请教各位老兄如何在Delphi中实现各种进制的转换,比如16进制转换成10进制,有这样的函数吗?另外,工控机中的记录曲线比如温度记录是否是用TChat控件呢?还是用Paint?多谢!

网友A:
写工控机程序最好用C。你所提出了两个问题在C都很好解决。 第二个问题可用画笔实现,数据存放在二进制文件

楼主:
谢谢缘阳,我已找到方法,用StrtoInt函数,只需在十六进制前加$, 至于后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记录工艺数据用哪一种数据库好,Paradox 能满足要求吗,还是Access或SQL Sever好呢,我大概要记录两年的数据,不要求远程访问。

网友A:
我不知道你记录工艺数据需要的精度,在我以往的工作中记录工艺数据是不保存在数据库中(我以往采用每个对象一秒纪录一次),这样对数据库的负荷很大且占用磁盘空间,因此采用数据库和二进制(.bat)文件相结合,数据不大的放在数据库(如:报警纪录、报警参数、用户登陆纪录等),数据量比较大放在二进制(.bat)文件(记录工艺数据用于曲线描述)。 关于用那种数据库我个人建议用SQL Sever。 以上只是我个人得看法,如你记录工艺数据精度不高的话所有数据可全部放在数据库。

楼主(2006-09-23):
我进工控网的第一张帖,自己顶一下
好长时间没有自己编程了,用组态王的机会比较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