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对LG的变频器印象怎么样

楼主(2002-11-16):
各位大鸟们对LG的产品感觉怎么样啊,请评论下么

网友A:
我是LG产电北京的职员,也很想听听各位的评论意见,谢谢!

网友B:
价平 质平 。

网友C:
不敢推,除非客户指定,因为质量实在是——

网友D:
我也不了解lg的变频器,希望能得到LG的详细技术资料,有抱价更好。

网友E:
我有用过LG-PLC和变频器从用法上说都是保以的简单易学,可是质量上有问题,我们曾经烧了二台变频器不过厂家售后还是可以

网友F:
我用过十几台,功率从11KW--160KW都有,总体感觉价格比较好,质量一般。产品系列比较丰富,选件价格较贵。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A:
很感谢大家的意见,但是韩国人过于自信,无论中方职员怎么建议,都相信自己的感觉,期待它们能够有所改变。

网友G:
为什么LG变频器参数表有的功能,在端子台上怎么就没有所需功能的端子。如AXA、AXC。P24 呢,请问我需要在停止时有一组继电器闭合这个功能,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是做LG的也希望多听听大家的评价

网友H:
LG比垃圾好的多!台湾的比垃圾好一点!

网友I:
故障率太高了

网友J:
本人正为我的首台机器物色了两台LG-is5变频器,看了各位的发言有点犹豫,该不该出手,请有该品牌变频器使用经验的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K:
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