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两本变频器实际设计方面的书籍

楼主(2002-11-16):
请问,谁知道有没有具体介绍变频器实际设计方面的书?能否给推荐一、两本?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变频器的设计工艺过程,不知各位是否能给于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11-02-11):
还是2002年的贴子啊?现在2011年了,我也没找到一本变频器设计方面的好书,都是些原理啊,应用啊,理论一堆又一堆,都是些抄过来抄过去,没有多少线路设计方面的计算论证,设计说明,我敢说连作者自己都搞不懂他写的那些理论,中国就没有人研究这方面的技术,还是编本书赚钱来的容易

网友B:
想看看关于驱动igbt的电阻rg大小对电路的影响,最近维修几台变频器都是模块比原配的大运行直流电压下降导致报警,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rg。

网友:
对:kazefsh 关于

想看看关于驱动igbt的电阻rg大小对电路的影响,最近维修几台变频器都是模块比原配的大运行直流电压下降导致报警,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rg。

哪家的变频器?

模块比原配的大运行直流电压下降导致报警 ?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
对:kazefsh 关于

想看看关于驱动igbt的电阻rg大小对电路的影响,最近维修几台变频器都是模块比原配的大运行直流电压下降导致报警,不知道如何选择合适的rg。

哪家的变频器?

模块比原配的大运行直流电压下降导致报警 ?

内容的回复:

mm440 11kw原配50a的模块,现在配了75a的串灯泡运行直流电压下降100v,带电机运行报警f0022。将hcpl3120输出的10欧电阻改成5欧运行电压下降50v,不知道多少电阻可以且保证运行安全

网友:
兄台, MM440的功率模块你还真不能随便换, “多少电阻可以且保证运行安全 ” 这个你只能慢慢试了!

具体原因,我略知一二, 做过一款差不多的变频器,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