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和逆变一起坏的原因

楼主(2002-11-16):
各位老师,我有一台15KW的三肯变频器,现在我用表测着输出U项与电容的负极倒通(x),而且三项整流桥整流不出直流电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整流和逆变都坏了吗?谢谢各位。

网友A:
整流桥凭这些尚无法辨别是否有故障;但逆变若如你所说,则是已经坏掉。

网友B:
在你测量整流桥输出的地方,加入直流电瓶,再测u,v,w相看是否有输出,有则逆变正常,整流有问题

网友C:
整流桥是否坏比较容易测定!还要检查并联在接触器上面的充电电阻是否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