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与 S7-200通讯

楼主(2002-11-17):
请问:我现在想用一台上位机连接3个PLC,一个s7-300 314 ,两个CPU 224,采用CP5611卡,能否在200中设置自由口通讯,通过MPI直接连接?谢谢!

网友A:
如果PLC还没买,请将S7-300 314换成315-2DP,在S7-200中增加2块Profibus-DP模块,通过DP方式进行通讯比较好。

楼主:
从西门子200说明看,据说S7-200支持自由口通讯,支持MPI,不只能否直接使用,我的系统已经做好,目前想联接3个PLC,能否有其他方式。

网友A:
s7-200是支持自由口通讯。如果要使用自由口通讯,必须自己规定1套通讯协议(比如帧结构,数据校验等都需要自定)。在plc端和计算机端都需要进行编程,比较麻烦。

网友B:
如果PLC还没买,请将S7-300 314换成315-2DP,在S7-200中增加2块Profibus-DP模块,通过DP方式进行通讯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