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在多台11kw电机系统中,可否采用逐台电机直接启动

楼主(2002-11-17):
求教在多台11kw电机系统中,可否采用逐台电机直接启动

网友A:
可以,我这皮带运输机比11KW还大的电机都是如此启动如有要帮忙的可与我联系:LYX757@21cn.com

网友B:
电机有适用于频繁带载启停应用的,但机械特性较软;也有不易带载直接启动的,优点是在额定工况能源利用效率高。应根据应用情况合理选用电机。

网友C:
用软启动最好 对于电机的冲击很小 使转速从0开始

网友D(2014-08-17):
22KW,500Kva变压器,直接启动一直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