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与CP5611通讯,求救!!!

楼主(2002-11-17):
我也遇到一个问题,通过IFIX组态软件连接cp5611到s7-315-2dp,cp5611的诊断程序可以检测到plc的dp口地址,但IFIX就是读不到plc的数据,不知是何原因?请高手帮忙,我急得牙都疼了! D11:M0是否代表PLC中的M0.0--M0.7? PLC中MW1已有数值,但IFIX数据库编辑器中读不到D11:M0的数据,是设置不对,还是另有原因? 3KYOU!

楼主:
怎麽还无人帮忙?!

网友A:
poll记录写的不对吧

楼主:
cp5611可用西门子V5编程软件监控PLC的运行,但IFIX无数据。若计算机内有*.xdb文件,则SET PG/PC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请问:*.xdb文件的作用与设置方法.另外,IFIX设置POLLTIME,我试着用过0\1.0\10\50等,但都没有成功. 希望继续给予指点,不胜感激,热泪盈眶!

网友B:
iFIX并没有自带西门子PLC的drive,你的问题好象是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