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问题!

楼主(2002-11-18):
我们知道,无论是程序有误或是硬件组态有误,S7300上的SF或BUSF指示灯分别亮(或同时亮),请问这二个指示灯其具体表示的含义?

网友A:
SF是系统故障指示灯,BUSF是PROFIBUS-DP总线故障指示灯。 如果程序错误或硬件出错或电池没电,SF灯会常亮。 如果DP组态错误,或某子站不在网上,则BUSF灯会闪,如果dp通讯口硬件故障(比如短路等),BUSF灯会常亮。

网友B:
非常感谢microtomato,能向您进一步请教s7-300的为题吗?请告知联系方法:l-eleven@163.com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C:
现有几台S7-300 315-2DP,如果其中一台作为主站,另外几台作为从站,通过PROFIBUS-DP连接,请教怎么组态

网友D(2008-01-06):
SF是系统故障指示灯,BUSF是PROFIBUS-DP总线故障指示灯。

网友E:
现在我厂的S7-300的SF和BUSF的灯都亮,但是还能开机,为什么?但是有些分部变流器坏了不用。

网友F:
主站没有监测到从站的话,SF灯会亮,如果有相应的OB块,PLC就不会停机,在线的从站就可以控制

网友G(2008-05-05):
我单位用的是S7400 做主站下面分了两个S7400的还有一个ET200和S7300,现在300出现你们上述说的问题就SF和BUSF同时亮(SF常亮,BUSF闪)我重新档了300的程序不过没用那两个还是亮,但频繁的开关主电源那两个亮突然不亮了,后来又重新档了一次程序,但好似功能不全似的,300工作不正常,此程序是法国赛特公司做的,其中我个人做一小部分的改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主站出现故障了还是300的站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H:
sf-系统报警  BF 从站通讯问题

网友G:
呵呵,我知道只是两个都出问题了,并且现在300工作不正常了。程序没动还是一样的。原来程序里有个M1.4的点是工作的可是现在不工作了。传动系统工作不正常原来有上现动用的频率现在不动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并且两个SF 和BUSF两上都不亮了。看似正常。

网友G:
还有一点两个同时出现问题,那可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CPU?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关于SF是系统故障指示灯,BUSF是PROFIBUS-DP总线故障指示灯。如果程序错误或硬件出错或电池没电,SF灯会常亮。如果DP组态错误,或某子站不在网上,则BUSF灯会闪,如果dp通讯口硬件故障(比如短路等),BUSF灯会常亮。

非常正确,加10分!!!

网友J(2008-09-06):
SF是系统故障指示灯,BUSF是PROFIBUS-DP总线故障指示灯。如果程序错误或硬件出错或电池没电,SF灯会常亮。如果DP组态错误,或某子站不在网上,则BUSF灯会闪,如果dp通讯口硬件故障(比如短路等),BUSF灯会常亮。但是DP故障灯有时候是因为模块的问题,比如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