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气

楼主(2002-11-18):
王老师:您好! 我是做节能改造工程的,对工控方面不太了解,请教一个问题: 一工厂有三家分厂(之间距离约为500-1000M),每家分厂空压站有:五台300HP的空压机和一个储气罐,三个储气罐是用管道连通的,现想把15台空压机联起来作恒压供气系统,并通过厂内INTRANET对15台机器集中控制,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小罗 E-mail : luohuofu@sohu.com .

网友A(2002-08-16):
把要求详细E》 ZHJ6850@163.COM

网友B:
一定得对阀改造,改为电动手动都能动做的阀,通过控制阀的开度和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联控。

网友C: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D:
我也对此有兴趣 email;qiye2880@sina.com

网友E:
我对这个项目也很有兴趣,只是没有做过空压机的,希望以后可以多多讨论!

网友:
是不是采用PID控制呀

网友F(2002-10-16):
15台空压机常开供气?

网友E:
我咨询过空压机厂商,得到的答案是“没有搞过多机联动!”。其实可以通过PLC,自动检测出口气压,合理分配各机的负荷率,当然得加装控制阀。

网友G:
倾听高手的回答!!多多益善!!

网友(2002-11-15):
我想对机组进行循环控制,使各机组负荷平衡采用plc控制系统。还有各机组的排量,压力一定要清楚!并且要匹配。 有

网友H:
把手动阀改为电动阀,横压供气,通过计算能耗和平衡运行时间自动投切空压机,而且每台最好都用变频器。

网友I:
本人做过5台空压机的联动控制,感性趣的话,可同我联系。 e_mail: cc_htw@163.net

网友J:
一变频器,加一可编程、接触器,把手动阀改为电动阀,便可实现恒压供气,Emall:qvlong@sohu.com

网友K(2010-05-14):
我正在做这个改造,但没有经验,哪位指导一下。谢谢!QQ:781362388.

网友L:
要对阀进行下改造,改为电动手动都能动做的阀,通过控制阀的开度和变频器控制的空压机联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