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变频器与电动机中间能装显示灯吗?

楼主(2002-11-18):
请问变频器与电动机之间能装电子显示灯吗?如何监视电动机获得变频电压?谢谢提供者!!!!!!!!!

网友A:
变频器提供了模拟量输出模块!变频器与电机之间不能加装任何装置!·

网友B:
如果你一定要装,则可串联两个小功率的钨丝灯泡(220V)并在变频器输出的其中两相!但一般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可并接一个示波器来查看输出的线电压波形

网友D:
不能,电子显示灯,会缩短电子显示灯的寿命。 因在工频下设计的电子元件,耐压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