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应用映象

楼主(2002-11-18):
我现在想只用一块ROM做3150的外存储器,其中低16k用烧录器可以把固件程序录入,请问应用程序如何写入?如果可以是那个文件? 还有希望知道的大侠写清楚点儿,网址也详细点儿,不要动不动就是www.echelon.com (这个网址大家都知道)。

网友A:
LB or NB User Guide.

楼主:
我只想知道NB编译后的用户程序是那个文件?是否可以通过烧录器装到rom指定的空间

网友B:
nei文件,可以通过烧录器写到rom指定空间

网友C:
记得要设为配置形式才输出nei文件,否则节点通电后就象没有装程序那样服务灯闪的,不能用的

楼主:
nei文件好像是针对片外flash和eeprom的,nri文件存放系统映象16k固件,那么那个文件是编译过的源程序,能否把他烧录到rom中?

网友D:
EEPROM / FLASH Image File(扩展名是.NEI) (EEPROM / FLASH映像文件) 神经元芯片的EEPROM/Flash映像文件用于建立基于定制设备的3150和3120神经元芯片。文件内容与使用哪种芯片有关。 对基于3150神经元芯片的节点来说,它可能包含存在于片外EEPROM、闪存或NVRAM中的应用程序代码和数据。如果节点使用闪存或NVRAM,且不使用任何ROM,则文件中还包含神经元芯片的固件。对于这样的节点,神经元芯片的EEPROM/Flash映像文件与一个PROM编程器一起使用,以对外部存储器芯片编程。NodeBuilder软件能以Motorola S-Record或Intel Hex格式创建ROM映像。对于基于3120xx芯片的节点,神经元芯片的EEPROM/Flash映像文件中包含片内EEPROM的一些或全部特殊格式的映像,它们只与一个3120神经元芯片编程器一起使用。

楼主:
对基于3150神经元芯片的节点来说,在不使用片外EEPROM、闪存或NVRAM的情况下,当rom的空间足够大(32k),生成的nri文件是否已经包括了系统映象,应用映象以及程序体。如果没有包括程序,那么程序将如何被装入设备而不因为调电而丢失?

楼主:
是否还要写入 #pragma snvt_si_eecode

网友E:
to coco,在你的dtm文件里说明你的硬件配置,如你的外部rom有32k,没有flash,no ram,so build your project and produce the .nri file. burned the nri file to your rom vice programmer,for example,all11.

楼主:
thank you lhsw. but what is all11?

网友C:
它就是一个写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