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公司CQM1H型PLC的FUN49指令如何用

楼主(2002-11-18):
求助:OMRON公司CQM1H型PLC的FUN49指令如何用,其口令功能设定后可以破解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破解。。。

网友B:
给梯形图加密,只需要在您编好的程序最前面添加如下语句即可: LD AR 1001 FUN(49) A 000 B 000 C #**** ****就是您程序的四位十六进制数密码。

网友C:
能告诉一下用手编器怎么破解吗。

网友D(2010-08-15):
后面会有提到啊 呵呵呵

网友E:
CJ1M/CJ1G/CJ1H/CS1D/CS1G/CS1H/CP1H/CP1E PLC任务密码 任务暗码+功能块暗码+UM读保护暗码+禁传卡+禁覆盖 你可找PLC高人《QQ:1239894063 》可以解决你的CQM1H/CJ1H/CJ1M/CP1E/CP1H 密码问题

网友E:
下载
http://www.200plc.cn/p/l/plc2000/atfile/CQM1H.rar
http://www.200plc.cn/p/l/plc2000/atfile/CP1H.rar

网友F(2010-09-29):
可以解 密的

QQ 380311035

www.ytleader.cn

网友G(2011-04-01):
没有免费的   都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