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TCRT的设置,请samliu答复1

楼主(2002-11-18):
sam liu:我用一套Q系列的PLC,其中用到了Q64TCRT模块做温度的PID控制,因设备分布比较散,需在现场和控制柜(用A985HMI)监视同一个温度,采用Pt100作为传感器,同时接入Q64TCRT和现场的一个温度显示仪表(具体型号没定),也就是说在现场能观察温度值,同时在20M处控制柜的HMI也能观察温度值(实时值),请问该方式是否可行?若是,该注意什么问题?若否,又如何实现?并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linguiping@263.net

网友A:
先和你確認一下你的系統: 中央監控室有一套 Q PLC ,現場有另一套PLC 並連接 A985 HMI ,在 20 m 外,還有另一套 PLC + HMI ,等於三個地方,都要能同時觀看同一個 Pt100 的溫度值嗎 ??? 如果你的系統架構如我上列所說的,不用想的這麼複雜,只要其中一套有接溫度感測模組(如 Q64TCRT、A1S64TCRT),再用網路通訊的方式互通資料,應該就能搞定吧 !! 至於要用何種網路通訊,視你的系統所需要的資料量、距離而定( RS485,NET II , NET B , NET 10(H) ) 順便回覆一下,這是還在規畫中的系統,或是已經在運作中,需要修改的系統 !!

网友B:
********************** *三菱PLC 中文手册目录* ********************** 2002/11/18 发布 SH-080206-A MELSCNET,MELSECNET/B 网络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546KB) SH-080207-A A1S64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048KB) SH-080208-A A1S62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237KB) SH-080209-A A1S68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776KB) SH-080210-A A1S68AD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3,636KB) SH-080211-A MELSECNET.I/O Link 网络系统模块A1SJ51T64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303KB) SH-080213-A(1-4)MELSECNET/10 网络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228MB) SH-080214-A(1-4)MELSECNET/10 (远程I/0)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626KB) SH-080215-A(1-9) Q2AS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4,528KB) SH-080217-A GPPW/LLT编程调试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923KB) SH-080218-A A1SD62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777KB) SH-080219-A A1S62RD3/2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97KB) SH-080220-A A1S66ADA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669KB) SH-080221-A A1S64TCTT-S1/A1S64TCTTBW-S1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1038kb) SH-080222-A A1S68DAV/DAI模块用户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5,41kb) SH-080229-A Q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631kb) SH-080230-A(1-4)Q4AR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5,230KB) SH-080234-A(1-2)Q系列CC-Link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7,989kB) SH-080267-A(1-4)A系列 CPU 与 初学者使用编程手册(FDF文件,大小15,345KB) SH-080268-A(1-5)A系列 CPU 编程技术手册(FDF文件,大小24,28KB) 若有需求者与我连络 ksyang@btamail.net.cn & ydy888@btamail.net.cn ****三菱AnA,QnA,FX系列 PLC**** (win98环境)开发版编程调试软体(GPPW) SW7D5C-GPPW-E与模拟调试软体(LLT)SW6D5C-LL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