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管材的定长切割

楼主(2002-11-19):
我想用光电编码器和PCC控制系统及变频器实现管材的定长切割。在这里包括用光电编码器测量两电机的转速来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实现两电机的同步。用光电编码器和PCC控制系统如何实现速度的测量?PCC控制系统如何控制变频器?

楼主:
1) 用光电编码器和PCC就可实现定长切割,不需要涉及变频器,当然第一根可能有误差.另外,你还得考虑手动切割带来的问题,基本原理是计数到启动切割动作(注意机械响应快慢); 2) 用编码器实现同步不如用张力传感器好,但都要用到PID调节,关键是选择PID系数和系数的线性化(速度范围很宽时); 3) 速度测量和变频器控制都是逻辑和数学问题.速度主要看你的采样时间可能要进行预测滤波变频器控制可以是通讯方式也可以是模拟量方式各有优缺点. 4) B&R PCC开放了C语言的底层设计,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实现现代控制领域的最新算法.有些程序你可以直接从书本和VC或TC中拷贝,再稍加修改就完成了. Just do it !

网友A:
其实,你只需要加装一套同步装置,就可以实现可调定尺切割

网友B(2006-12-13):
用西门子的LOGO很好

网友C:
最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计数器加编码器,目前绝大多数管材的定长切割采用此法。 如图:

网友D(2007-03-17):
有些公司的做法是:编码器加计数器、编码器加PLC通过计算后输出、或者计数器和PLC分为两种控制方法。

网友E(2008-08-04):
求救:我公司用的就是以上这种控制方法,定长500mm,误差4mm,有没其他控制方法啊

网友F(2008-10-04):
引用 网友D:
关于有些公司的做法是:编码器加计数器、编码器加PLC通过计算后输出、或者计数器和PLC分为两种控制方法。

以前我们公司就是采用该方法,根本行不同,测量误差,累积误差造成切出的材料参差不齐,最后还是用行程开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关于有些公司的做法是:编码器加计数器、编码器加PLC通过计算后输出、或者计数器和PLC分为两种控制方法。

以前我们公司就是采用该方法,根本行不通,测量误差,累积误差造成切出的材料参差不齐,最后还是用行程开关。

网友G:
要切得很准就必须用飞锯,切割过程中速度和距离都是同步的,编码器器一个周长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