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2010 ERR LED LIGHT ,请教

楼主(2002-11-19):
请教各位大虾,我们公司B&R 2010的PLC出现下示故障: PLC正常运行几分钟后,ERROR 指示灯亮,LCD面板显示为 “FATAL ERR 9100”“B&R RCP 200 ME 913“ PLC 停止运行,几秒钟后,PLC 又恢复正常周而复始,没有规律性。请各位大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1) 9100意思:在ME913储存卡上产生了一个总线错误:bus error; 2) 原因:可能程序和SYSCONF设置问题; 如果你的程序现在仍有问题,请EMAILTO: chen.zhiping@br-automation.com

网友B(2006-05-13):
这种故障是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