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高手winc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2-11-19):
我们做了一个分布式i/o采集系统,由下层6个主站构成,分别用simens的s7-315dp和s7-316dp构成其他从站用ET200M来架构。我有一个站i/o点特别多,加上cpu和ET200m就7个机架。在这个站我们还要用工控机来监控,工控机用的protool通过cp5611卡采集,在cpu316的硬件组太中设置通讯数量pg(1),op(4),s7(7)工控机才能刚好通讯上。问题是,现在4台工控机全开,上层的wincc上位机就连不上该站,如果只开一台工控机,wincc才能通讯上。是不是cpu316的通讯负担太重了,导致wincc不能和plc通讯。我的工控机数量又不能减少阿。 各位高手有没有解决的好办法。最好不要让我再改动程序。

楼主:
哎呀,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急阿

网友:
估计是负荷太大。为什么不用两台服务器读PLC,其他电脑读服务器的数据呢?这么多点,为什么不用工业以太网,上CP1613?

网友A:
你的系统设计有失误的,300的CPU同时只支持四个S7的连接。你的四个工控机用S7和PLC CPU通讯,WinCC还用S7协议肯定通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