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

楼主(2002-11-19):
我前几天在资料上看到“星三角启动”,请问“星三角启动”是什么意思?他的电气原理和控制原理是什么?和软启动比较有什么优缺点?主要用在哪些工业领域?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2002-09-23):
上过几年级?

网友B:
你怎么知道工控网的??

网友C:
不要冷嘲热讽.每个人都是从不知到知道一些. 小天可以看看工厂电气方面的书,有关低压电器的控制方面的应该有详细的说明.你如果不清楚或者没有书,我来给你讲.七十问问你周围的电工,他们应该都知道.

网友D:
还是vcplus的态度比较诚恳,如果大家都不帮忙的话,还要工控网做什么?

网友E:
vcplus讲的对,每个人都会有他的不知的一面,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去探求,大家只有取长补短,才能共同进步,共同提高。我们的论坛才会更加兴旺,更加精彩!小天加油!!

网友F:
其实他在调大家的胃口。完全是大变态一个。

楼主:
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工控技术提高一个档次!

网友G(2002-11-07):
vcplus:敬佩敬佩!

网友H:
vcplus: 大 将 风 范

网友I:
厂级领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