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Maker软件

楼主(2002-11-19):
各位大虾:我有一个SLTA-10 NETWORK ADAPTER,我想用它来检测一台仪器的LONWORKS口是否能与LONMAKER通讯得上,请问那里提供LonMaker演示光盘或能免费下载LonMaker软件?我只是用来做来料检测,应该不用买点吧?

网友A:
(1) LonMaker网络管理软件 为Echelon公司正式产品。没有演示和免费下载提供。 (2) LonWorks网络应该先安装后,再监测。 (3) 如果你仅为测试通讯,利用需检测的仪器的Service Pin信息就可。无需网络工具。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
谢衣卓,现在我知道LonWorks为什么推广如此慢了,原来是Echelon公司太吝啬,连演示光盘都舍不得做,不象PROFIBUS等的推广。。。

网友A:
工控网LonWorks专栏资料中心有DEMO版网络管理软件下载,基于LNS OEM产品,可以安装不会超过5个点。 ------------------------------------------------------------ 另外,我这也有无限点的演示版,不过有时间限制,2周有效。如果你需要进一步技术支持,请和我联系。lonworks@g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