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help!PLC选型

楼主(2002-11-20):
请问各位: FP系列PLC中,所谓的“终端型”和“连接器型”有什么分别? 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如何实现?是不是要用某种语言编写程序? 望不吝赐教1

网友:
触摸屏与PLC之间的通讯不用什么语言编程,可以直接用厂家提供的软件进行配置,

网友A:
终端型即卡件通过电缆与终端板连接,连接器型即卡件与终端板是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