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QBench控件简介

楼主(2002-11-20):
DAQBench是适用于量测与工业自动化应用的新一代ActiveX控件。 DAQBench 2.3是数据分析与显示控件的集合,它可以在任何支持 ActiveX控件技术的开发工具中被使用,例如:VB, VC++, Delphi, C++ Builder等等。使用DAQBench,您可以方便地开发出复杂的用户界面来显示、分析数据。并且通过DAQBench,您也可以很方便地把数据与Excel或数据库相连。 DAQBench 2.3与2.2相比新增了SCADA控件和实用工具,这样将大大方便用户开发监控领域应用。DAQBench 2.3新增实时曲线控件、历史曲线控件、报警控件、报警报表控件...等控件,这有利于用户方便地察看数据变化趋势,察看记录报警,察看历史数据等等。再加上DAQBench支持OPC,用户完全可以方便地开发出分布式计算机监控应用。 DAQBench 2.3继承了以往版本的所有功能,并增加了很多重要的新特性。DAQBench 2.3的功能如下表所示: ActiveX 控件库 支持 VB, VC++, Delphi, C++ Builder等 Windows开发工具 15 种人机界面控件,具有100余种不同的显示方式 支持OPC 、DDE/NetDDE 数据自动导入Excel 通过ODBC访问数据库 多种数据分析控件:统计、概率、FFT等等 具有数据报警显示和记录控件 自动数据存储 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 数据和报警报表控件 DAQBench 2.3和以往版本相比增加了很多功能,我们真诚地希望DAQBench 2.3能够为广大致力于自动化量测与控制领域应用的工程师带来最大的方便性、灵活性和高性能。

网友A(2002-05-28):
老兄;能告诉我怎么买到这个好东东吗?价钱多少?总不会是免费下载吧!EMail:zhymail2000@sohu.com

网友B:
呵呵,可以免费下载4小时全功能试用。最近好象在卖特价,具体可致电ADLINK。

网友C(2002-08-28):
请问什么地方可以下载DAQBench的中文说明书? E_mail:yunfei_1@163.net

网友D(2002-10-16):
购买板卡的时候自带cd里的daqbench是不是无限制版本的?

楼主(2002-11-20):
凌华产品光盘里的DAQBench是试用版,DAQCreator也是。其实正式版也不过三四百块钱拉。我想对各位研发工程师来说,不仅仅是便宜,重要的是节省了不少人机界面和资源整合的开发时间,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开发出界面美观,包含组态功能的程序。表面上多花了几百块钱,但缩短了开发时间,也就是缩小了研发成本,所以实际的研发成本不仅没有多反而减少了呢,何乐而不为呢?凌华网站有试用版下载,去试试再说吧!

网友E(2004-03-27):
我要买,请问那里有买?顺便问一下它能进行高速采样吗?

网友F:
购买DAQBench和DAQCreater可以直接联系凌华业务人员,凌华网站上提供凌华各分公司的联系方式。

网友G: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所附的光盘里有个ActiveDAQ,还有一个GniDAQ,我不知道这两个东西是不是上面你们说的这种东西? 我要做温度采集的设计,可我不清楚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用,请问这两个东西能采集数据吗?能不能出曲线? 还有就是有了板卡以后,采集程序是不是要自己来编的? 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F(2004-04-27):
ActiveDAQ应该是基于板卡硬件的OCX控件驱动,直接使用控件编写程序相对要简单的多,大多数功能是通过设置控件属性来实现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调用动态链接库,通过函数来实现采集,装好驱动之后,都会提供相应的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H:
DAQBENCH是个很不错的软件,方便了编程,又有一定的自己发挥的空间

楼主:
最近开始使用DAQBench,与已使用的采集板卡结合完成数据显示,不知在哪有相关例程可供学习和参考?

网友I:
请问用DAQBENTCH如何实现数据自动存储,我用的是ND-6013,ND-6017和ND-6520,多谢!

网友F:
DAQBench例程可以在安装文件夹c:\adlink\DAQBench\sample中找到,结合采集卡的话,可以参看PCI-OCX(板卡控件驱动)中的例子,相关资料在网站或驱动光盘上都可以找到。

网友J(2004-07-09):
请问,我使用的是研华的数据采集和控制卡PCL-818L,也装有ActiveDAQ软件,使用软件定时采集数据没什么问题。但现在老板要求要采用DMA触发方式采集,我看了ActiveDAQ的软件用户手册,上面关于DMA采集方式介绍的太少了,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属性(我在Analog input control里的TransforMode里设置的是DMA方式)?DMA方式采集的数据如何调用?(用Value=DAQAI1.realinput(channel)吗?),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F:
安装好ActiveDAQ后应该可以找到DMA方式的例子程序以供参考。

网友J:
请问关于研华数据采集卡PCL-818L中,采用DMA方式采集数据,如何调用ActiveDAQ中 DRV_AIlocateDMABuffer ,DRV_FAIDmaScanStart ,以及DRV_FAICheck 、DRV_FAITransfer 、 DRV_FAIStop 以及DRV_FreeDMABuffer函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