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系统集成的问题

楼主(2002-11-20):
现有系统如下: 一套PLC控制系统,主机为OMRON C200H 没有上位机, 一套由研华的的ADAM模块组成的数据采集及控制系统,有一台上位机装有祖态王进行控制 问题: 目前想将两套系统集成到一起进行控制,并将第二套系统的上位机取消,控制室距离两个系统的均为 700米左右 ,两系统间距离为500米,请教各位高手,采取何种控制方式可以实现 目前系统正在进行方案设计及设备选型请各位高手指点 EMAIL :xiujia8848@21cn.com

楼主:
简单,,用媒体转换器加光纤,把两系统现地与中控室上位机连接,上位机可采用INTOUCH、IFIX、WINCC等组态软件,,I/O SERVER,装OMRON和研华ADAM驱动,,完了。

楼主:
OMRON C200H 需不需要加装通讯模块?

网友A:
简单!上位计算机装大庆三维公司的力控软件,根本不用什么光纤和国外软件那么大的投资.2根485总线足够了.您的投资是一套工控机;一套力控软件;2根485通讯总线.就怎么简单.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LUJMAN678@163.COM

楼主:
700M的通信距离,如果要保证通信质量的话,建议还是采用媒体转换器加光纤,RS485的理想传输距离是1200M,但要完全保证通信无干扰的情况下。否则到时候不行的话,,就要自己掏钱买媒体转换器加光纤了。

网友A:
TO janlly:你还是去看看书吧,RS485理想传输是多远,我就不说了,呵呵。我实际应用了1460米也没问题。因为有电缆的长度为证。中国人要符合自己的国情。当然了如果您很有钱,那就别论了

楼主:
用485距离应该是没问题,但问题是以后这套系统还有可能扩充,又可能别的系统要加进来

网友A:
to xiujia;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认为asasas的方案可行,很实际

网友A:
扩充系统也没问题,就往485总线上挂就可以了,几乎不增加什么投资。

网友B:
扩充可加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