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B604一拖三台 160KW电机 所遇 难题

楼主(2002-11-20):
请教 各位 专家 ;用ABB ACS 604与西门子S7—200PLC加两台雷诺尔160软启动器 。控制方式为一拖三,负载 是自来水厂三台160KW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以下问题 : 当水压超过预设值时,变频器拖的那台电机开始减速直至0HZ附近,此时水压 荏苒高于预设值 ,另两台带软启的电机 前后相 隔 10秒左右 都被切换下来,水压迅速降至预设值以下。此时,变频器控制 那台又加速,水压不够时两台带软启的电机又开始工作,水压 超过预 设 值时 ,重复上述 过程。切换太频繁 。约 5分钟 一个 周期。请问 :如何解决??? 急 !急!急!

网友A:
我只是提点建议,1,将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设得稍微长一些,这样启动时压力缓慢上升,不至于一下冲到很高的压力;2,将PID参数中的P(比列)减小,I(积分时间)增大,另外,当变频到达最高频率时,可以设定一个延时程序,也就是说稍微稳定一下在启动另外的水泵。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希望能同各路高手交流经验。chenhongbin@sina.com.cn

网友B:
chbchb提供为一方面,另外可能是设定的压力正好在临界点,造成水泵机组运行时切换频繁。在chbchb提供的方法同时,改一下压力设定试试。仅供参考。

网友C:
加适当延时,两台软启动的启停间隔加长。

网友D(2004-07-31):
是不是管网有跑水现象,压力恒定不住

网友E:
搞不懂为什么用plc,用pfc宏不好吗?

网友B:
这种情况如果是在启动的这初期的话,主要是因为管网大,初期水泵给水时通俗讲就是管路里的水没有满,造成压力波动,解决一般是减小增益,增加积分时间,使变频器上升速度减慢,同是改变一下设定的压力,可能是压力在临界点上。 仅供参考。

网友F(2008-06-30):
好羡慕大家的水平啊,俺什么时候才能上手啊

网友G(2008-11-02):
我觉得,不该用软启动,应该用PLC来切换各个电机的工频或变频运行。效果更好。当然你的P,I设置肯定有问题。P大概在0.6-0.8,I20-40

网友G:
也可以在程序里面加回差或者死区来解决,变频还要设置睡眠和唤醒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