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协议中的lrc算法

楼主(2002-11-20):
lrc算法通过vc来编写,是按照手册上的例子来做的,可惜结果就是不对。有哪位高手知道到底该怎样写,有例子吗?

网友A(2002-05-27):
老大: 应该是CRC校验算法吧。

楼主:
哥们: 我用的是asc模式,不是rtu模式,rtu模式用的是crc算法,这个小弟已经搞定了。asc模式用的是lrc算法,小弟怎么也算不出来,见笑了。 有一例子: 某命令串为":010200000001FC" 其16进制为“3A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3 0D 0A”。其中第一个为起始符,2-13为数据,14-15即“FC”为LRC校验码,有人能告诉我FC是如何算出来的吗?

网友B(2002-11-20):
这位兄长,你能不能给我通过VC编写的CRC算法,知道有些唐突,但还是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C:
将帧的内容,除去头代码,用十六进制表示,求和,模FF,然后取补码,以ASCII码表示即可。 例如:ASCII帧 3A 30 31 30 32 30 30 30 30 30 30 30 31 46 43 0D 0A 将校验内容用十六进制表示为: 00 01 00 02 00 00 00 00 00 00 00 01 将以上数值用十六进制求和,模FF: 00+01+00+02+00+00+00+00+00+00+00+01=04=0000 0100 取反:1111 1011 加1: 1111 1100 十六进制变换:F C ASCII码:46 43 LRC就是这样算出来的,明白?

网友D:
static unsigned char LRC(auchMsg,usDataLen) unsigned char *auchMsg ; /* 要进行计算的消息 */ unsigned short usDataLen ; /* LRC 要处理的字节的数量*/ { unsigned char uchLRC = 0 ; /* LRC 字节初始化 */ while (usDataLen--) /* 传送消息 */ uchLRC += *auchMsg++ ; /* 累加*/ return ((unsigned char)(-((char_uchLRC))) ; }

网友E(2010-01-02):
16进制运算:01+02+00+00+00+01=04H

04H=00000100B

取反得:11111011

再加1得:11111100(2进制)=FC(16进制)

网友F(2011-01-19):
楼上的说的对,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