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三菱485IF的用法

楼主(2002-11-20):
本人是用485接口实现PC与FX2N128通信,PC端使用一般的485/232C转换,能够实现通信,但使用485IF转换接口怎么也不同,请教各位大侠9针的RS232C与485IF的接线方法,有无什么机关?小人有礼了! 本人的邮箱 PUSHDOOR@EYOU.COM

网友A:
我用一般的485/232C转换还没试通呢,请问你用的是四线还是两线?终端电阻有用到吗?接线上需要注意什么?我是完全按照485BD说明书上的方法接线的,但总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真是苦恼死了!

网友B:
485当然是2线+SG=3线,一端使用110的电阻即可,三菱的说明书真臭! A接A,B接B,AB之间使用电阻。

网友A:
RA与SA连接、RB与SB连接,SG接FX2N的接地端子,再在RA与RB间接110的电阻,是这样吗?我是这样接的,但通讯板上的灯闪也不闪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你计算机端用什么485模块?用什么程序?需要说明具体情况 。

网友:
485IF还是232IF 三菱有485IF吗? 232IF还可以谈谈的.485IF我可不知了

网友C:
你的485IF可能是坏的,我以前买过一个就是坏的,返给经销商,也承认是坏的,但说是配件不保修,现在也没有个结果。那个经销商是杭州荣瑞达,你又是从哪里买的呢?

网友B:
jxl: 谢谢你,我也怀疑485IF是坏的,我是从北京买的,你在杭州吗?我可以和你联系吗?你使用成功485IF了吗?

网友C:
我在西安,我对486IF已丧失信心从未再用过,现在用PCL745B板,为计算机增添两个422/485口,并将地址仍改为COM1和COM2,从CMOS中屏蔽掉原机的COM1和COM2,然后编程序无论COM1还是COM2均通信良好而且有了2个485口,745B的价钱和485IF差不多,又是插在计算机的EISA槽上的,不用找安装位置,也不用找外接电源,通信效果又不错,杭州方面又至今未给我解决上次的485IF的问题,我当然不会再使用485IF了。你在哪儿,可以多联系。

网友D:
=_=" 是FX2N-232IF、FX0N-485ADP吧,前者有触立的资料区,启者要用RS 指令,才会动作,要不要搞清楚再批评,我对三菱的还满有信心的,要是假货就没的说了 !!!!!!!!!

网友E:
注意D8120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