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各位大侠有关三菱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2-11-20):
三菱的通信模块FX2N-485-BD与计算机相连,能否用市场上买来的485/232转换器,而不用FX-485-IF.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最好用市面上买的,485IF反而不行

楼主:
多谢你了 我已经搞通了 只是发命令时,需要发好几次才会有反应 RS指令及ON-Demand功能反应很好,没什么问题

网友B(2008-07-22):
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了一个485BD的通信模块,想利用计算机和485通信,使组态王和PLC通信
该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了一个485BD的通信模块,想利用计算机和485通信,使组态王和PLC通信
该我用的是三菱2N的PLC,加了一个485BD的通信模块,想利用计算机和485通信,使组态王和PLC通信
该怎么接线
怎么接线
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