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控机,PC机,PLC的区别

楼主(2002-11-20):
各位高手: 本人初涉自动化,想请教在工控机,PLC,PC间的区别和相同点,以及在工程中他们之间的关系。 谢谢!!!

楼主(2001-08-25):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PLC是一种专用于工业环境下的工业计算机,工控机是用于工业环境下的专用PC机,共同点是,都是以微处理器为核心的计算机,区别是,通常说的PC机是商用机,PLC和工控机是专用于工业环境下,主要特点是具有抗电磁干扰/射频干扰的能力,其次是考虑不同应用环境下的功能需求或用途不同。

楼主:
那工控机和个人PC间的操作系统和工控机的是不是一样的,其结构和原理那?

网友A:
基本结构和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工控机的操作系统是什么 在个人PC是的程序如VB的程序在工控机上能运行吗 谢谢

网友B:
能够运行,因为硬件架构是一样的。

网友C(2002-09-24):
我可以给你说说IPC同PLC的比较,PC就没必要了吧! IPC与PLC都用在工控与数据采集系统中,IPC机箱中插入各种高性能的CPU卡,RAMROM/FLASH电子盘、各类外设卡及工业I/O卡,便构成了一个工业控制IPC系统。随着IPC再数据采集和过程控制方面功能的完善,对价格昂贵的PLC构成了一定的影响。首先,IPC比PLC便宜,在软件编程上可采用任何一种高级语言,而PLC编程一般只限于所用的特定设备。从IPC与PLC的成本与性能上看,IPC系统升级换代、维护更简单,并且可随时找到替换扳。而PLC因其价格较高,替换部件不太可能长期全面备货。另外,IPC较PLC更灵活,还可以通过标准的RS-422接口与IPC通讯。所以,在构成工控系统时,要全面考虑是采用IPC还是PLC,或是两者同时选用。

网友D:
瓦特,您好!现在我感觉在功能上IPC做的越来越像PLC了,但IPC的可靠性能否如PLC?在什么场合选IPC,什么场合选PLC?现在流行的软PLC是否就是IPC?谢谢

网友E:
不懂装懂

网友D:
向芋头请教

网友F(2002-11-20):
工控机:计算机换张皮 PC机:电脑城的兼容机或品牌机 PLC:在PC中间加一个字母就行了,然后样子就变得更可爱了

网友G(2011-07-19):
pc就是商用plc就是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