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FX2N 485-BD问题

楼主(2002-11-20):
我用FX2N-485-BD与计算机进行通讯,用的是两线制,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指示进行接线的,终端电阻也试过用了,但总是试不通。说明一点,我计算机中的程序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用FX2N-232-BD就可以非常顺畅地读FX2N。

网友A:
RS-485同RS-232一样吗?

网友B:
都有什么现象,两个指示灯都是什么状态。

网友C:
RS232 是一对一的通讯方式,RS422/485 是一对多,基本上程式没什麽不同,只要砣定通讯的格式没问题的话,再来就是线的问题了, master --- local : SD <==> RD , local --- local SD <==> SD 、RD <==> RD , 试试吧!! 两个指示灯,是 SD , RD 的状态

网友D:
也许是D8120设置不对,仔细对照一下说明书。去三菱的英文网站有通信手册下载。仔细看看,问题可以解决。

网友D:
http://www.meau.com/eprise/main/Web_Site_Pages/Public/Documents_Downloads/P-DD-Search-Results?SType=0&DocType=&SessionNum=235614754&UserID=5241&Division=00015&Opt1=Yes&submit1=Search&Family=0001520010&Series=000152001020040&Line=

网友E:
这个问题很简单!

网友F(2012-04-09):
FX2N-485-BD与计算机不能直接通讯,需要三菱的FX485-232的转换模块才可以和计算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