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迅求助

楼主(2002-11-21):
各位大哥: 小弟有个问题通信的时候用了FX2N-485BD后为什么还用FXON-485ADP组合来通迅呀,

网友A:
问题好象不太清楚! FX2N-485BD属简易型,通讯距离短(<50M〕,ADP通讯距离长,是真正的RS 485

网友B:
FX2N-485BD和FXON485ADP都是标准的485接口,使用上基本没有区别。区别在于硬件结构上,485BD没有隔离,485ADP有隔离,所以485ADP的通信距离教远可达5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