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PG

楼主(2002-11-21):
FX2N-1PG所占用的八个输入或输出点,是随便八个点么?还是有顺序限制,或只能是八个全是输入点或全是八个输出点?

网友A:
FX2N 的特殊模塊,並不會佔 I/O 的位置,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例: FX2N-16MR + FX2N-1PG + FX2N-16EX I/O 地址: X/Y: 0~7 ---- X:10~27

网友B:
特殊功能模块只占用逻辑I/O,并不占用物理I/O,编程中可忽略。只在选型时注意系统逻辑I/O是否超过最大点数即可,如FX2N不要超过256点,即可。

网友C(2016-10-10):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原来是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