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SAMCO-i IPF-18.5KW OCA 故障

楼主(2002-11-21):
我将SANKEN IPF-18.5KW 用于15KW潜水泵恒压供水控制,有时刚上电就显示OCA(加速中过电流),有时能正常启动,但不定时停机,显示OCA。 请教各位老师,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可能电流检测元件坏

网友B:
潜水泵是不是放时间长了(未用),测一下绝缘 15KW潜水泵与你18.5KW 变频电流是否匹配,变频器电流应远大于潜水泵电流

网友C:
模块有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我认为参数设定有问题

网友E:
模块绝无问题的,只要马达能转一下,应是主板不匹配或接触不好。

网友F:
三垦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是易损件,还有就是驱动部分!模块损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G(2012-04-16):
供应三垦IHF/IPF系列变频器传感器
S1CM5-117/4S,SICM5-117/4S,
S1CM5-138/4S,SICM5-138/4S,
S1CM5-186/4S,SICM5-186/4S,
S1CM5-222/4S,SICM5-222/4S,
S1CM5-270/4S,SICM5-270/4S,
S1CM5-330/4S,SICM5-330/4S,
联系电话:13636926859
QQ:330161005,
QQ:30903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