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底层操作问题

楼主(2002-11-21):
请问,能不能用DEPHI,或VB实现工控机的底层操作?(一般的组态软件好象都可以通过变量的定义来进行底层操作,但它们又都存在各种不同的缺点。)如果能,望指教?或能帮我提示一下哪里有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网友A:
啥叫低层呀?是不是写个串口,弄个socket就是你说的底层,vb ,delphi 在功能上不会比vc 写 的差,应该 没有你所想的问题! 只是性能上差一点点啦!

网友B:
当然可以,组态软件本身也是用这些工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