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200S与台达触摸屏PWS1711之间通讯电缆如何制作?

楼主(2002-11-21):
我是用PWS1711上的9针串口与LG PLC通讯,采用232C,但是始终无法通讯成功,请问通讯电缆的接线方式是什么?

网友A:
你现在的配线图给我发过来让我看看好吗?。我对LG的东西还可以。 台达的产品不熟。

网友B:
我们使用的全部是LG的产品,其他公司的PLC从没接触过,如果可能我们可一联系。

网友C:
我可是台达PWS1711的使用高手,或许我对光洋PLC不熟悉,但也可给些意见。有意可联系。

网友D:
LG跟EASYVIEW的触摸屏我联过多次,我是卖EASYVIEW的,方便来电. 13098833530 刘

网友E(2004-07-07):
请问各位前辈,LG产电PLC(K200H)如何与电脑联机,CPU单元找不到RUN/STOP开关,有联接线无法联机,请帮我吧!

网友F:
台达的触摸屏用过但是你说的哪个PLC没用过线还是自己做吧买一个很贵啊查一个PLC和触摸屏通讯接口的哪些针都是什么然后对应接一下试试吧台达的触摸屏和三棱的plc自己做的线是能使的

网友G:
请用25针口.我有电缆线的做法,非电子版.请留下传真号码,我给你传过去,免费.祝顺利!010-62368140 张

网友H(2005-10-10):
TO过冬 我用的是 LG k120s 和台达的PWS-3260-DTN,。 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在参数里把通讯0设置成允许; 把plc和触摸屏的波特率,效验位数据位,停止位都设置为相同的; 再在用户自定义选择无协议; 最后在通讯通道里选RS232c 无调制解调器或 RS485/422 当然在程序里和触摸屏的地址要对应好了。触摸屏参数也要设置对了,还有通讯线按照书上写的那样做就行! 祝顺利! 我QQ 50425786

网友I(2009-04-13):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YSC1 XYSC1
积分:1489
帖子:1204注册时间:2002-6-7 16:56:00 2楼 回复时间:2002-11-14 13:57:00 我们使用的全部是LG的产品,其他公司的PLC从没接触过,如果可能我们可一联系。

引用楼上的请问怎么联系你啊

网友J:
比较容易通讯的

QQ 380311035

电话 13053568244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