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c如何和昆仑通态软件通讯

楼主(2002-11-21):
请教如何使用贝加莱的pcc系统和昆仑通态组态软件通讯? Email:willing_lin@hotmail.com

网友A:
1) 在您的IPC中安装贝加莱的PVIOPC SERVER; 2) 昆仑通态组态支持OPC标准接口,通过OPC来和PCC通讯.

网友A:
硬件上:需要保留一个通讯口于IPC通讯.通讯口可以是ETHERNET,RS485/422/232,PROFIBUS,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