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接地电阻

楼主(2002-11-21):
请问哪位知道防静电接地电阻的阻值应小于多少? 如何计算要埋入多少钢材

网友A:
还有埋入深度,埋入根数,连接方法,浇水等等。。。找书看看

网友B(2006-12-13):
工艺要求是不大于100欧姆,中控室接地电阻原为不大于1欧且独立系统,现在可以和电气网连接不大于4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