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伦茨变频器

楼主(2002-11-21):
不只哪位仁兄用过论茨伺服变频器93系列的 望能联系

网友A(2001-04-20):
我正在用lenze 93系列产品,不过93系列是伺服而不是变频器。对它了解一些。欢迎探讨。

网友A:
与我联系,我对LENZE的全系列产品都比较熟。

网友B(2001-07-14):
请和我联系。我是LENZE变频器的代理及技术支持。

网友C(2002-08-23):
我有一台伦次8221型变频器,最近出现故障,经查是模块MC100Q2YS42短路。更换模块后开机,控制板上的故障灯仍在不停的闪烁,变频器也不能正常工作。这是把控制板调换到好的变频器上,仍然显示有故障。 请问大侠,这种情况是控制板本身的问题,还是控制板有故障记忆功能,需要清除。烦请高手帮我解决一下,我十分感谢!!!!! qq5664771 jz99@yeah.net

网友C:
hill和忽军强二位好。麻烦你们能回答一下我上面的问题吗?十分感谢!

网友A(2002-11-21):
我的电话是:0931-8556890-803。如果需要维修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