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5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2-11-21):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有关于STEP5的编程问题求教。 比如一个常开节点(I1.1),一个常闭节点(I1.2),一个信号灯(Q2.0)串连 下面语句是什么意思? A I1.1 A I1.2 =Q2.0 希望能帮我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简单, i1.1与i1.2同时为1时,q2.0为1

网友B:
怎么这种问题都问! 晕~~~~~~~~~

网友A:
用梯形图就简单明了了

网友C:
可怜!:-( A I1.1   A I1.2   =Q2.0 这个语句就是实现两个输入点I1.1、 I1.2“与”后“等于”Q2.0 的关系。

网友A:
朋友,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应该这样解释: 当常开I1.1动作,且常闭I1.2不动作时,输出Q2.0为1,即灯会亮,明白了吗?常开动作和常闭不动作可以直接相“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