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运行现象? 请富士的人看看!!!

楼主(2002-11-21):
我正在调试的某变频器功率110KW,用于空压机,运行时出现一怪现象:变频器输入侧的线电流变化很大,且不平衡,有时会出现两相电流差值达50-80A(从电流表观察)情况,且会出现缺相保护故障,经检查变频器输入桥没有坏,接触器及空开均没有问题,电源变压器经测试也没有问题,不知为何? 以上问题已解决。结果是变频器有问题。保持工况不变,未增加任何设备和措施,更换一台后运行稳定,电流不波动。有问题的变频器是富士G11-132KW 380V 三相,富士技术服务中心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非常令人失望,首先是不到现场分析问题,其次是武断的认为是用户电源有问题,甚至有一个工程师建议用户将变频器绕过电源变压器直接接到电网(可是1万伏的电压呀!!!),到问题解决为止,共费时45天左右,使工程合同延期越2个月。

网友A:
让小日本赔尝损失。

网友B:
富士的技术支持很差劲

网友C:
我们现在基本不采用富士产品。质量较差

网友D:
我想问一下,是如何处理好该变频器的,是哪部分电路故障。

网友E:
这就是用便宜货的下场。经验所得:三菱故障率最少。

楼主:
回卷毛: 该变频器故障原因未查清,只是更换了一台新的而已。

网友F:
小日本,大大的,骗人的

网友G:
富士的厂品G11我认为要比G9差多了

网友H:
llg的论点不全。

网友I:
你们是不是一路人,真讨厌!

网友H:
你们不要那样说,我用富士g11. g9系列的变频器不下百台,但没有一台出过问题。

网友J:
to:小路 11G的论点不全——是什么意思呀?谢谢指教

网友K:
你好!此问题只在于变频器选型, 国产电机额定电流如为500A,实际运行在540A也没有问题.即余量比较大. 而国外变频器额定电流为500A实际运行在500.5A也不行.余量较小. 即会出现以上问题. 在ABB.西门子.三菱都遇到过此问题. 不过表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