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关于Lon节点与单片机的通信

楼主(2002-11-21):
衣卓老师好!各位朋友好! 我做了一个单片机与lon节点并行双向通信的程序,即需要lon节点向单片机发送命令字及初始化数据,单片机根据命令字执行相应的动作. 我的IO接口是这样的:lon的IO0-7接单片机的p1口, IO8,IO9,IO10分别与单片机的p3.2,p3.3,p3.4相连作为握手信号,现在通信没有问题,不过我有一点担心:当单片机坏掉时,会导致他们的握手信号不匹配(因为单片机不会再去响应握手或不执行动作),这样lon节点就会陷入死循环(因为在等待握手),从而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 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感谢大家!

网友A(2002-10-12):
节点与单片机复位后重新同步

楼主:
谢谢你,金越朋友! 问题是,当单片机或lon坏掉时,会有一个芯片陷入死循环,首先要从死循环里出来,才有可能复位,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死循环的困扰!(有好多地方可能陷入死循环,因为只要等待握手信号,就有可能陷入死循环)。 书上讲到可以用post_events()语句来定义临界区的边界,此时可以检查定时器看没有溢出,如果有,会去执行定时器溢出事件吗?如果执行,则完成后是返回到原处还是返回到相应的when字句末尾处? 谢谢! 如果有别的什么建议,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

网友:
在两侧的程序中设置心跳

网友:
手动强制复位。

网友A:
我好象记得3150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不能拿到令牌的话会自己复位

网友B:
我想你采用的是51系列的单片机吧,那他的复位有效信号与3150相反,而且复位时间也差很大,单片机一般要200ms复位信号才能正常复位,而3150小多了,这也是你要注意的,我认为你可以对单片机加看门狗电路,3150利用自身的看门狗,统一他们之间的复位电平,复位时间。以达到任何一个cpu复位都能引起另外的cpu复位

网友C(2002-11-21):
你好!freebirdwp! 本人在做Lon节点与51单片机的通信时遇到问题:两者无法通信,3150一直处在复位状态,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D:
to:freebirdwp,3150在0.84s@10M的时间内没有MAster来同步的话才复位,840mS是个很长的时间,足以处理网络功能,所以,别怕。因为你的单片机是Master,一切都是你自己编程控制的,怕什么? To,吴子,我猜是你的硬件有问题。再仔细检查一下时序。这个地方比较麻烦,曾被它困饶过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