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菜菜的问,仪表的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02-11-21):
真是不好意思,每到现场看过,看了技术资料也不是很确定,但是还要出施工图,没办法麻烦大家了。 我现在看到好多仪表的接线有 二线制 四线制 我就搞不清楚仪表的电源供电和信号输出是一根电缆还是两根。二线制是不是4-20ma信号和电源公用一根2两芯电缆呢,如果是这样这两芯电缆所接的plc的i/o模块有特殊要求吧。四线制是两根信号线,两根电源线,但是这四根线是一根控制电缆中的4芯呢,还是两根独立的电缆。 非常感谢

网友A:
2线制是4-20ma信号和电源公用一根两芯电缆,一般是DC24V供电,当然要求您的I/O模块能够这样接线。而I/O模块又有自身提供DC24V供电和需要外加DC24V供电2种。四线制最好还是将供电线路和信号线路分开,避免干扰。

楼主:
谢谢! 您说的四线制的干扰问题严重吗?我看好像好多仪表样本上的工程实例图上好像都是一根电缆,我打算ac 220v供电,有必要分成两根电缆吗?谢谢

网友A:
是的。四线制一般都是AC220V的供电。为了不必要的麻烦也为了遵循设计原则,你一定要分开。

网友B:
四线制的最好还是将电源和信号线分开,当仪表附近有强干扰源时,干扰是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