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抗混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02-11-21):
请问抗混滤波器是否主要是ICP接口,是否是同轴电缆输入、输出,耦合方式主要是是交流还是直流?谢谢:)

网友A:
抗混滤波器是低通滤波器,接口,连接线可有不同形式,但耦合方式应为直流。对信号源为交流的信号当然也可用交流,但此为特定情况,不具有一般性。

楼主:
怎么我看好多抗混滤波器的耦合方式都是交流?目前主要的接口和连接方式是什么呢?请教

网友A:
信号源是交流当然可以交流耦合,但抗混滤波器是地道的低通滤波器。做为仪器的抗混滤波器常用同轴电缆配BNC 连接器连接。